[技术问答] NUC120 USB 没有SOF中断怎么办?

楼主(2021-11-11):
NUC120 USB 没有SOF中断(FS, 1ms周期的), 要怎么实现同样的功能?定义一个1ms的定时器,又不能实现跟usb的同步,真让人脑壳疼,求救啊

网友A:
如果没有SOF中断,确实没有办法判断。可以考虑加一个等时端点试试。

网友B:
nuc1261/nuc1262/m031/m251系列有usb sof中断

网友C:
你确定没有中断么?是不对有相似的中断啊?

网友D:
这个如果用定时器来实现的话,优先级好像还不能比USB的高,有点儿费劲哦

网友E:
我觉得应该有相应的SOF中断吧,可能名字不一样呢

网友F:
这个最好找一下FAE,不然挺让自己蒙的

网友G:
用定时器总是有差距的,不太稳定呢

网友H:
不同系列可能起的名字不同,或者有类似功能的寄存器。你看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