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1-11-11):
关于N76E003的PWM正确的开启和关闭波形的完整型的问题,现在需要开关PWM,开关状态全出现PW

网友A:
void PWM1_Open(void)
{
  PWM2_P10_OUTPUT_ENABLE;
  PWM_IMDEPENDENT_MODE;
  PWMPH = 0x00;
  PWMPL = 0x80;
  PWM2H = 0x00;
  PWM2L =0x40;
clr_SFRPAGE;
PWM2_OUTPUT_INVERSE;
set_LOAD;
set_PWMRUN;

}

void StopPWM1(void)//stop only
{
  PWM2_P10_OUTPUT_DISABLE;
  P10=0;

}

网友B:
能具体说一下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C:
期待楼上坛友能解读一下语句的功能。

网友D:
你们是通过什么交流的

网友E:
问题我都没看懂,你们还聊的挺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