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问PIC24FJ单片机为什么不能调用CLRWDT();呢?

楼主(2021-11-11):
我的pic24F单片机调用不了看门狗复位功能
CLRWDT();

网友A(点评):
没有大写的宏定义, 要小写 ClrWdt();

楼主(点评):
@wangchangwenqq 好的,感谢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您好,问您一下,pic24F单片机有没有自带的宏定义延时函数如:__delay_ms(1);

网友A:
包含 <libpic30.h> 就可以了

网友A:
//定义宏
#define FCY  8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宏
#define FCY  8000000

两个都有,调用__delay_ms(1);程序报错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_delay_ms',不知道什么原因?
疑问1:我也没有调用___delay_ms,我调用的是__delay_ms?
疑问2:它报错的位置,我也没有调用__delay_ms(1);
希望解答一下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该问题?

网友A:
朋友, 涨点心,  这种小事,  定位到出错点 应该很容易发现吧,
很明显  宏定义要在 头文件包含前使用才有效,  宏都没生效  函数声明都没有,  怎能不报错?

#define  FCY 8000000 //频率
#include <libpic30.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 涨点心,  这种小事,  定位到出错点 应该很容易发现吧,
很明显  宏定义要在 头文件包含前使用才 ...

谢谢,错误解决了

网友B:
报错信息里面一般有提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