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C7801X的片子复位时间

楼主(2021-11-11):
AC7801X的片子复位时间要245ms?

楼主:
大佬们有研究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A:
不会呀!怎么这么长时间,你是软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呀!怎么这么长时间,你是软复位

是的  我是软复位,怎么会需要这么长  是我哪里出问题了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是软复位,怎么会需要这么长  是我哪里出问题了嘛

肯定是的,这样你写一个最简单的程序,然后软复位看下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的,这样你写一个最简单的程序,然后软复位看下多长时间

我现在就是在main前面简单的初始化,然后拉高一个引脚,用__NVIC_SystemReset()复位;示波器看这个引脚都要200多ms。

楼主:
之前应该是我搞错了,新建工程,直接while1前面拉高某一个pin  直接跟复位函数  测试出来大概1.5ms

网友B:
请问有人知道 stlink 烧写的时候显示 flash timeout 感觉像片子锁住了,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人知道 stlink 烧写的时候显示 flash timeout 感觉像片子锁住了,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 ...

可以看下,芯片是被读保护了,还是被写保护了

网友C:
没这么精确的计算过~~
应该和复位电路也有关系

网友D:
不会吧,这么长?

网友E:
还好吧,ms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