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有类似于stm32的滴答时钟配置吗?

楼主(2021-11-11):
如题所述

网友A:
PIC好像没有吧

网友B:
没有的,配置定时器。

网友C:
是必须的滴答时钟吗

网友D:
没有类似于stm32的滴答时钟配置

网友E:
需要驱动什么程序吗

网友F:
直接定时器就可以。

网友G:
PIC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H:
设定定时器功能一样。

网友I:
自己写个中断。

网友J:
没有滴答时钟

网友K:
答时钟也是跟定时器一样的。

网友L:
定时器,不就是找个时间么

网友M:

没有。搜索
复制

需要单独的定时器自己写。
我也很喜欢“滴答”定时,即使没有也要自己造一个,即便是高级上位机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