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端口初始化可不可以批量操作

楼主(2021-11-11):
在初始化结构体中的GPIO_Pin能不能用“|“连接同一组端口中的多个引脚

网友A:
像这种弄不清楚的,keil编译器里右键点击函数名,点击菜单中的goto define...可查看其源代码,
可看到它操作了哪些寄存器,再对照单片机的参考手册,就知道这样是可以的,如同51单片机操作端口一样.

还是要翻源码。。。。
谢谢,我来去看看

网友B:

GPIO_Pin的初始化中是可以的,在设置输出高低电平时也可这样操作搜索
复制

网友C:
可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        //LED

网友D:
必须可以啊

网友E:
可以的,很多例程也是这么写的

网友F:
可以,本来就是每位一个管脚。

网友G:

可以,但是这些口必须同在PA口或者同在PB口或者同在PC口才可以。

网友H:
当然可以啊,前提是同一组的IO,比如GPIOA,你可以在给PIN变量赋值时,用|号添加多个IOPIN变量。

网友I:
墨迹,直接看函数说明啊,

网友J:

你烧进去跑一跑自然就知道了,实践出真知!!

网友K(2022-05-31):

相当可以啊,经验告诉我凡是有想法都可以自己去验证一下!刻苦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