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 stm32系列MCU外部晶体停振后,各外设会处于什么状态

楼主(2021-11-11):
ST stm32系列MCU外部晶体停振后,各外设会处于什么状态

网友A:
如果时钟初始化时未做软件判断就会导致选择外部晶振初始化不过,运行中外部晶振停振直接死机。

网友B:
晶振停振了 就是单片机死机了,如果外设需要通讯工作那就死机!如果外设不需要实时通讯,外设还是在工作的

网友C:
MCU不能正常工作,可能会受到损坏

网友D:
外部晶振不启动,整个单片机停止工作。

网友E:
看晶振分配线路,因配置而定

网友F:
stm32系列MCU外部晶体停振后,各外设会处于死机,或出现乱码。

网友G:
1、正常会启动内部晶振,所以外设还是属于正常状态(对应的速度可能对应不上)
2、若没有切换到内部晶振,理论上是保留上一次的状态

网友H:
stm32是一个可靠稳定的微处理器, 在STM32运行时 一旦外部晶体振荡器( HSE)失效,会切换STM32的系统时钟源到一个稳定的时钟源,以保证STM32能够继续运行,并进行相应的保护操作。

网友I:
没有时钟了MCU应该跑不了了吧,最小系统运行的基本条件都不满足肯定不行吧,此时也无法和外设通信。

网友J:
问题是楼主使用的是什么晶振啊

网友K:
会不会自动选择内部晶振了啊

网友L:
貌似不能跑了吧

网友M:
会不会出现假死机呢

网友N:
目前还没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O:
这种情况可以仿真模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