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PI通讯片选脚怎么拉低

楼主(2021-11-11):
做spi通讯的时候,由于GPIO复用为SPI片选func。不能采用gpio方式拉低。没找到库函数有拉低片选的接口。请教下各位!

网友A:
既然可以复用为SPI片选说明支持硬件自动拉低,当然你也可以不复用为SPI片选而是GPIO,软件手动拉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可以复用为SPI片选说明支持硬件自动拉低,当然你也可以不复用为SPI片选而是GPIO,软件手动拉低啊 ...

对,目前我就是不复用,手动拉低。只是官方的AUTOgen软件,每次生成都给他自动复用为spi、不方便

网友B:
你可以配置成硬件片选或者软件片选

网友C:
看一下GPIO的配置,不用非得连到引脚上

网友D:
SPI方式 硬件会自动拉低吧

网友E:
主机CS有连续模式和非连续模式
在连续模式下,当开始传输数据时,CS由硬件自动拉低。但是,在数据发送完成后,不能自动拉高,需要软件写CSRLS 为1来拉高CS
在非连续模式下,CS通过硬件拉高拉低,不需要软件参与

楼主:
引用 网友D:
SPI方式 硬件会自动拉低吧

好像是的,根本不需要去主动拉低它,通讯时它会自己拉低

网友F:
这个~~~
片选选择了其它的IO

网友F:
自己控制了~~

网友G:
这个要配合你的硬件电路,
看片选怎么接的,

网友H:
可以配置成硬件片选,也可以配置成软件片选。

网友:
硬件自动拉低

网友I:
如果是配置的硬片选的话,在调用收发函数时会自动拉低片选,如果是软片选,就必须软件来拉低。

网友J:
这个配置是可选的,autogen的配置界面也可以选择是否使用硬件CS,不用的话GPIO配置里面把SPI的硬件CS脚去掉就好

网友K:
直接用软件片选,呵呵

网友L(2022-01-06):
感觉大部分人会选择软件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