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的MCU STM32F107RBT6有没有pin to pin的建议型号?

楼主(2021-11-11):
ST的MCU STM32F107RBT6有没有pin to pin的建议型号?

网友A:
暂时没有pin to pin 替换STM32F107RBT6的,EFM32JG,EFM32G系列功能上与STM32F107的类似,可以参考下:

https://www.sekorm.com/Web/Search/keyword/EFM32

网友B:
其他品牌的芯片没有!

网友C:
还是想换成st自己的芯片吗

网友D:
同系列的有木有

网友E:
没有用过这个芯片  可以看看选型手册

网友F:
应该是有类似的

网友G:
没有完美替代的

网友H:
pin to pin一点都没有变化的应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