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 STM32系列MCU中只需要AD转换和定时器性价比最高的请推荐,LQFP封装,管脚数最小

楼主(2021-11-11):
ST STM32系列MCU中只需要AD转换和定时器性价比最高的请推荐,LQFP封装,管脚数最小

网友A:
STM32F0系列有LQFP32和SSOP20封装的,带有AD和timer

网友B:
如果对时钟没有太高要求,性价比高的,用F0系列的就完全满足了

网友C:
用F0的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D:
那肯定就是F0了啊

网友E:
对采样频率有要求吗

网友F:
对主频有要求吗

网友G:
8个引脚的有吗

网友H:
还要看被采样信号是什么频率的

网友I:
这个,就看那个有货,价格合适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