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我有些疑惑,为什么ST全球缺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意法半导体生产不出来芯片??

楼主(2021-11-11):
我有些疑惑,为什么ST全球缺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意法半导体生产不出来芯片??

网友A:
希望国产芯片早日强大起来!加油中国!

网友B:
st缺货有疫情的原因,晶原的原因,及美国管控芯片导致的囤货

网友C:
st 缺货的型号都是 用8寸晶圆的旧的制成 120nm的技术的产品居多,这类产品目前芯片厂不在增加产能,都把产能投入到新的制成工艺的产品线,另外加上疫情影响,产能锐减。所以造成了很大程度上的缺货。晶圆大多都是欧美产出,包括生产晶圆的设备,国外疫情还未得到有效控制,使得企业复工数量偏低。也是造成短缺的一个重要因素。

网友D:
货一旦短缺,马上会出现恐慌性备货,导致缺货更加严重。

网友E:
上游产业链受疫情影响产能缩小,ST市场占有量很大,导致缺口进一步撕裂,部分客户加长备货周期

网友F:
受疫情影响,生产降低,供不应求

网友G:
是缺少原材料了么?

网友H:
是不是价格也要涨了

网友I:
所有芯片都是这样子的

网友J:
应该是晶圆的问题

网友K:
肯定是必须的原件没有了

网友L:
都缺货 st也不能幸免啊

网友M:
都是疫情惹的祸

网友N:
就是工厂不能正常开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