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源晶振X1G004481000300在实际应用电路中,ST引脚如何处理?

楼主(2021-11-11):
有源晶振X1G004481000300在实际应用电路中,ST引脚如何处理?

网友A:
晶振的ST引脚是使能,如果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控制晶振输出关断,则需要用MCU高低电平来控制,如果保持输出状态,ST引脚直接置高即可。

网友B:
一般都是默认使能啊

网友C:
不是很,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D:
默认功能是不是晶振的啊

网友E:
默认都是使能的

网友F:
就默认就行  不用特意配置

网友G:
不需要进行处理

网友H:
默认的就是使用晶振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