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10C6PA 串口问题

楼主(2021-11-11):
使用P14 P15的串口,用串口助手调试的时候发什么就回什么,芯片断电了还能返回,测试了一下发现也没有短接,后面咨询了一下说是这两个脚同时是接晶振的,内部并联了一个电阻,初始化一下串口就好了
用ddl的uart例程改了下,烧写进去还是一样的现象,不知道是不是改的哪里不对,以下是main里面的程序,是哪里漏了或者还需要改动哪里?

uint8_t u8RxData[2]={0x55,0x00};
uint8_t u8Rx**=0;
uint8_t Check**=0;
void RxIntCallback(void)
{
    u8RxData[1]=M0P_UART0->SBUF;
        u8Rx** = 1;
}
void ErrIntCallback(void)
{

}
int32_t main(void)
{

    uint16_t timer=0;
    uint32_t pclk=0;

    stc_uart_config_t  stcConfig;
    stc_uart_irq_cb_t stcUartIrqCb;
    stc_uart_multimode_t stcMulti;
    stc_uart_baud_config_t stcBaud;
    stc_bt_config_t stcBtConfig;

    DDL_ZERO_STRUCT(stcUartIrqCb);
    DDL_ZERO_STRUCT(stcMulti);
    DDL_ZERO_STRUCT(stcBaud);
    DDL_ZERO_STRUCT(stcBtConfig);

//    Gpio_InitIO(T1_PORT,T1_PIN,GpioDirIn);
//    Gpio_InitIO(0,3,GpioDirOut);
//    Gpio_SetIO(0,3,1);

    Gpio_InitIOExt(1,4,GpioDirOut,TRUE,FALSE,FALSE,FALSE);
    Gpio_InitIOExt(1,5,GpioDirOut,TRUE,FALSE,FALSE,FALSE);

    //通道端口配置
    Gpio_SetFunc_UART0TX_P14();
    Gpio_SetFunc_UART0RX_P15();

    //外设时钟使能
    Clk_SetPeripheralGate(ClkPeripheralBt,TRUE);//模式0/2可以不使能
    Clk_SetPeripheralGate(ClkPeripheralUart0,TRUE);

    stcUartIrqCb.pfnRxIrqCb = RxIntCallback;
    stcUartIrqCb.pfnTxIrqCb = NULL;
    stcUartIrqCb.pfnRxErrIrqCb = ErrIntCallback;
    stcConfig.pstcIrqCb = &stcUartIrqCb;
    stcConfig.bTouchNvic = TRUE;

    stcConfig.enRunMode = UartMode3;//测试项,更改此处来转换4种模式测试

    stcMulti.enMulti_mode = UartNormal;//测试项,更改此处来转换多主机模式,mode2/3才有多主机模式

    stcConfig.pstcMultiMode = &stcMulti;

    stcBaud.bDbaud = 0u;//双倍波特率功能
    stcBaud.u32Baud = 9600u;//更新波特率位置
    stcBaud.u8Mode = UartMode3; //计算波特率需要模式参数
    pclk = Clk_GetPClkFreq();
    timer=Uart_SetBaudRate(UARTCH0,pclk,&stcBaud);

    stcBtConfig.enMD = BtMode2;
    stcBtConfig.enCT = BtTimer;
    Bt_Init(TIM0, &stcBtConfig);//调用basetimer1设置函数产生波特率
    Bt_ARRSet(TIM0,timer);
    Bt_Cnt16Set(TIM0,timer);
    Bt_Run(TIM0);

    Uart_Init(UARTCH0, &stcConfig);
    Uart_EnableIrq(UARTCH0,UartRxIrq);
    Uart_ClrStatus(UARTCH0,UartRxFull);
    Uart_EnableFunc(UARTCH0,UartRx);

    while(1)
        {
                Check** = 0;
                if(u8Rx**)
                {
                        u8Rx** = 0;
                        if(Uart_CheckEvenOrOdd(UARTCH0,Even,u8RxData[1])!=Ok)
                        {
                                Check** = 1;//奇偶校验出错
                        }
                        else
                        {
                                Uart_SetTb8(UARTCH0,Even,u8RxData[0]);
                                Uart_SendData(UARTCH0,u8RxData[0]);
                                Uart_SetTb8(UARTCH0,Even,u8RxData[1]);
                                Uart_SendData(UARTCH0,u8RxData[1]);
                        }
                }
        }
}

您好,请问解决问题了吗,我跟你是一样的情况,怎么使用解决呢

楼主:
似乎不只是P14 P15这组串口,例程里的P35 P36这一组也是,不上电的情况下连接tx rx到pc,也是发送什么返回什么

网友A:
没看懂,尴尬了

网友B:
你这个代码,不就是收到什么回复什么的设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代码,不就是收到什么回复什么的设定吗?

比如我发送0A,应该只会修改u8RxData[1],但是返回的话应该是u8RxData[0]和u8RxData[1]都要返回的吧,正常返回应该是55 0A?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我发送0A,应该只会修改u8RxData[1],但是返回的话应该是u8RxData[0]和u8RxData[1]都要返回的吧,正 ...

是不是你串口助手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串口助手有问题

我有别的串口设备,测了一轮才发现不是转接头和串口助手的问题
本来怀疑串口初始化失败,但是在while外面写一个上电打印又能正常显示
后面试了下好像是没有进中断,但是找不出是哪里设置不对,而且不进中断似乎也不会自动返回我发的东西

UART0对应的NVIC中断向量使能了吗

网友C(2022-01-18):
断了电,也是发什么回什么?

网友D:
while外能正常,这~~~

网友E(2025-06-22):
必须通过代码将 P14/P15 明确配置为串口功能,并初始化串口控制器,覆盖默认的晶振引脚状态。

网友E:
串口依赖正确的时钟源(如 PCLK),若未初始化系统时钟,串口波特率计算会出错,导致引脚功能未真正激活。

网友F:
中断回调中需清除接收标志,避免重复触发

网友F:
若引脚仍残留晶振模式,可在配置串口功能前,先将引脚配置为推挽输出并拉低,强制清除状态

网友G(2025-08-31):
非默认的晶振功能或其他复用功能。

网友G:
如果使用外部晶振,需正确配置;若使用内部时钟,需禁用外部晶振引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