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
DC-DC 12V异步升压15-30W大功率芯片 蓝牙音响快充升压芯片FP6296

楼主(2021-11-11):
概述
FP6296是一颗电流控制模式升压转换器,脉波宽度调变(PWM),内置15mΩ/10A/14V MOS,能做大功率高转换效率,周边元件少节省空间,适合用在便携式装置上,宽工作电压2.7V-12V,单节双节锂电都能使用,精准反馈电压1.2V(正负2%),过电流保护透过外部电阻调整,电流控制模式让暂态响应和系统稳定性能好,轻载进入省电模式,达到轻载高效率,SOP-8L(EP)封装。

特色
1.工作电压范围2.7-12V
2.可调输出电压最高13V
3.固定工作频率400KHz
4.VFB反馈电压1.2V(正负2%)
5.内置15mΩ,10A,14V MOS
6.关机耗电流最大1μA
7.过温保护150℃
8.内置软启动
9.可调整过电流保护2A-10A
10.封装SOP-8L(EP)

应用范围
快充旅充
移动电源
蓝牙音响
便携式产品
充电器
电子烟

脚位描述

电路图

应用元件
1.C1,C2,C5,C6,C8:输入与输出稳压滤波电容。
2.C9:HVDD滤波电容。
3.C3:HVDD经过内部稳压管到Vcc产生5V,此电压会提供内部电路与驱动MOS,需要加稳压电容。
4.C4,C10,R4:系统补偿回路元件,关系到LX方波稳定度与暂态相应速度。
5.R1,R2:FB分压电阻,决定输出电压。
6.R3:改变阻值,调整过流保护点。
7.R10:EN到输入上拉电阻,控制EN下拉地,关闭IC
8.Rout:HVDD限流电阻,避免输出电压过高,击伤IC
9.C12,R8:突波吸收元件,降低LX开关切换突波
10.L1:电感具有储能与滤波功能,感值越大电感涟波越小,相对感值越小涟波越大。选用电感注意电感是否适合高频操作,及电感额定饱和电流值
11.D1:当LX截止时,D1肖特基管导通,提供电感放电回路。

布板说明

1.大电流路径走线要粗,铺铜走线最佳
2.开关切换连接点L1,LX,与D1,走线要短而粗,铺铜走线最佳
3.输入电容C9靠近HVDD与GND Pin,达到稳压与滤波功效
4.分压电阻R1,R2靠近FB与GND Pin
5.FB Pin 远离开关切换点L1,LX与D1,避免受到干扰
6.输入电容C1,C2的地,输出电容C5,C6,C8地与GND Pin,铺铜走线,上下层地多打洞连接
7.输出电容C5的地一定要靠近IC底部散热片GND Pin,降低开关切换突波与输出高频杂讯
8.突波吸收元件R8,C12两者靠近,且靠近LX与GND Pin,R9,C13两者靠近,且靠近D1
9.板子多余空间建议铺地

EMI对策
R8,C12两者靠近,且靠近LX与GND Pin;R9,C13两者靠近,且靠近D1,输出电容C5的地一定要靠近IC底部散热片GND Pin,L2使用磁珠Bead或电感,磁珠参考以下规格,电感选用1μH~2.2μH

FP6296可以用来做带有QC和PD协议的充电头
PD协议:输出5-9-12V/20W
QC3.0协议:输出5/3.4A-9/2A-12V/1.5A。

电路PCB

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