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HC32L176和HC32F176除了功耗外,性能和价格上有没有差别?

楼主(2021-11-11):
华大HC32L176和HC32F176除了功耗外,性能和价格上有没有差别?

网友A:
性能差别不大,价格应该也差别不大吧,问下代理商。

网友B:
价格含税差5毛吧 除了功耗没差别

网友C:
哈哈,价格含税差5毛,楼主觉得这算是价格差别大吗

网友D:
F系利没有L系列各种低功耗的功能模块,你就没法用自动定时唤醒功能,只能用IO中断唤醒,所以你想定时喂狗就会比较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