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与 PDR_ON 有关的一种异常现象及分析

楼主(2021-11-11):
背景知识
一些 STM32 产品能够使能/失能内部电源监视器,通过 PDR_ON 引脚电平进行控制实现。PDR_ON 引脚电平为低时,
内部电源监视器关闭;当 PDR_ON 引脚电平为高时,内部电源监视器使能。
内部电源监视器影响的功能包括:POR(上电复位)、PDR(掉电复位)、BOR(欠压复位)、PVD(可编程电位检
测)、VBAT功能。其中,VBAT功能包括:维持后备寄存器/存储器,为 RTC、LSE 振荡器提供后备供电和维持其在掉电时工作。
在使用低电压电源供电的低功耗应用中,当 VDD 低至接近最低供电范围时,PDR_ON 管脚需要进行合理配置。(一般
VDD 在 1.7V~1.9V 之间,则需要考虑到 PDR_ON 功能(通过拉低 PDR_ON 管脚关闭内部电源监视器);如果 VDD 一定不
低于 1.8V,则可 PDR_ON 拉高,不考虑关闭内部电源管理器)。PDR_ON 拉低时,内部电源管理器关闭,POR 和 PDR 功
能停止工作,避免由于供电低于或者在 POR/PDR 阈值范围的电源波动而引起 POR/PDR 复位。

楼主:
如下电气参数表,摘自 DS11189(STM32F469xx)。当 VDD 较低时,在 VDD 纹波下,可能出现满足 POR/PDR 的触
发条件。 例如 1.8V 供电,纹波在 60mV,则 VDD 供电在 1.74~1.86V 之间波动,反复出现 POR/PDR,这种情况就一定要考
虑 PDR_ON 功能,将其下拉,关闭内部电源管理器。
PDR_ON 拉低时,内部电源管理器失能,需要添加外部电源管理器。具体实现电路可参考 AN4488。
注:仅在具有 PDR_ON 引脚封装的 STM32 产品才能关闭电源监视器。没有 PDR_ON 功能的 STM32,默认使用内部电 源监视器工作。

楼主:
异常现象描述
客户应用中,采用的电源为 1.86V 左右。根据上述分析,客户考虑到 VDD 波动低至 1.8V(更准确来说,对应 PDR 域的
最大值 1.76V)的情况。将 PDR_ON 引脚下拉,关闭了内部电源管理器。
在压力测试环节,发现设备快速掉电重启时,MCU 工作异常。异常后,即使通过热重启,MCU 无法恢复工作,只能通 过冷重启使其恢复。 如果设备掉电重启间隔时间长,则不存在这种问题。

楼主:
原因分析
在展开分析时,先看一下采用电路的示意图,如下。
其中,PDR_ON 采用下拉形式,根据上面介绍,内部电源管理器失能(内部的 POR/PDR 功能关闭)。

楼主:
上图为 NRST 部分电路示意图,外部 NRST 引脚外接了 100nF 电容,与内部上拉电阻组成阻容电路,上电和下电时
VDD 和 NRST 信号如下图所示。在上电过程中,VDD 有效时,NRST 依然处于使能状态(低电位),起到了上电复位效果。
但是能够看出,这种电路实现不会达到快速掉电复位效果。

楼主:
经过与客户沟通,应用中存在掉电重启间隔非常短的情况。同时,由于 VDD 耦合电容的存在,VDD 掉电同样是一个放
电过程,存在如下波形图。
图中红框内,VDD 电压已经下降到远低于 MCU 的正常供电范围(1.7~3.6V)。但是由于缺乏 PDR,尽管 NRST 也在下 降,但总体仍然处于非激活状态(高电位)。这会导致 MCU 运行在非正常供电下,甚至是 VDD 很低的情况下工作,而这种
情况在产品的数据表中明确表示,运行在工作范围外,MCU 无法正常工作。而红色部分,就是由于 MCU 工作已经异常,所
以在再次上电时,MCU 已经无法正常工作, tRSTTEMPO部分也无法正常生效(tRSTTEMPO 对应部分如下图介绍)。
掉电重启间隔时间长,VDD 放电充分,即使 MCU 工作异常,在充分掉电后,MCU 也完全停止工作。再次上电时,则不
会受到影响。

楼主:
根据分析,异常出现的原因:在低电压供电需求下,关闭内部电源管理器时,并没有在外部增加电源管理单元实现类似
功能。使 MCU 在极低供电电压下依然工作,引发 MCU 工作异常。
注:经过实测,STM32F469 内部电源管理器的关闭,并不影响上图中 tRSTTEMPO 部分的功能。

楼主:
总结及建议
MCU 电源电路相对简单。但是在实际开发中,建议完全参考数据手册和《Getting started with xxxx MCU hardware
development》中电源部分设计,避免由于对 ST MCU 不熟悉引发的硬件设计问题。
具体到关闭内部电源管理器的设计,在上述文档中,同样有详细描述(包含了电路设计建议和对应波形情况)。

楼主:
参考文档
RM0386 STM32F469xx and STM32F479xx advanced ARM®-based 32-bit MCUs
DS11189 STM32F469xx datasheet
AN4488 Getting started with STM32F4xxxx MCU hardware development

网友A:
讲的很好啊,赞~~

网友B:
没有启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C:
有文档下载链接吗

网友D:
单片机本身对电源要求不高

网友E:
最好还是按照手册建议来

网友F:
内部电源管理器如何开启呢

网友G:
如果开启 检测到低电平了怎么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