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4C512 写入数据每256个地址写入相同数据问题

楼主(2021-11-11):
在使用AT24C512数据过程中,当向地址0写入数据时,地址256、512、(累加256)都会同时写入这个数据。向向地址1写入数据时,地址257、513、(累加256),其他地址也是相同情况。写入数据和读取数据都是正确没问题的  这样相当于最后只用到了256个地址,找不到任何问题,芯片也换了3个了,买了不同店的芯片。这是写入数据的代码,看哪位大拿能指点下,或者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没有
//**********************************************//
//函数名称: void write_rom(uchar addr, uchar data)
//函数功能: 写数据到 ROM
//传入参数: addr 写入的地址
//返回参数: write_rom 待写入的数据
//编写时间: 2021-10-16
//**********************************************//
void write_rom(int addr, uchar data1)
{
        uchar ch,i;
        start_rom() ;
        write_byte_rom(0xA0) ; //选择写操作
        ack_rom() ;
        ch=(unsigned char)addr/256;
        write_byte_rom(ch) ; //写入地址高八位
        ack_rom() ;
        ch=(unsigned char)addr%256;
        write_byte_rom(ch) ; //写入地址低八位
        ack_rom() ;
        write_byte_rom(data1) ; //写入数据
        ack_rom() ;
        stop_rom() ;
        for(i=0x20; i!=0; i--)
        {
                delay5us() ;
                delay5us() ;
                delay5us() ;
                delay5us() ;
                delay5us() ;
                delay5us() ;
                delay5us() ;
                delay5us() ;
                delay5us() ;
                delay5us() ;
                delay5us() ;
                delay5us() ;
                delay5us() ;
}
}

网友A:
如果能排除了硬件或许是程序问题

网友B:
用逻辑分析仪监视一下I2C的通迅,或许可以很快发现问题。

网友C:
在某一个地址写一个数据,示波器观察下I2C线上是否有对其他地址进行操作的情况。排除程序的问题

网友D:
没有用过,芯片都有问题也不应该。你是怎么确认其他的地址都被改写了,或许读的程序有问题,其实没有写到其他地址。分析一下你读芯片的接口数据。

网友E:
ch=(unsigned char)addr/256
此语句错误,结果是ch永远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