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刚开始使用新软件,bool 报错,不知道为啥

楼主(2021-11-11):
.h文件   直接BOOL变量报错,什么还都没写呢。路过的帮帮忙啊。

网友A:
自己写的工程吧,记得手动添加头文件 #include <stdbool.h>
建议用MCC配置。

网友B:
应该是这样写的吧:_Bool Addr_bit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这样写的吧:_Bool Addr_bit1;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