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46ZG USB 驱动不正常

楼主(2021-11-11):
前言
某客户的产品,需要评估 NUCLEO-F746ZG 板上的 USB 功能,使用 cube Version 4.15.1 版本工具生
成工程,但在 win7 和 win10 上遇到驱动不正确。
使用 32F411 或 F407 时枚举及驱动,都很正常

楼主:
一、 测试
1.1. IDE 环境
Embeded workbench for ARM v7.30

楼主:
1.2. 修改堆栈大小 原 heap 为 0x200,调整到 400 时可正常使用,如下图:
PC 机上正常,如下图:

楼主:
1.3. 修改编译选项 在 IAR 编译选项中,选择检查 heap,如下图:
编译执行中发现在 USB_CDC.c 文件中第 517 行分配内存时超过 0x200 大小,如下图:

楼主:
二、 结论
应该是驱动代码占用了堆空间不够导致的程序不正常。

网友A:
都需要什么参数呢

网友B:
堆空间不够会报错吗

网友C:
如何调整堆空间的大小呢

网友D:
如何预判占空的空间呢

网友E:
可以深度优化吗

网友F:
怎么才能快速的找到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