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传导实际问题,不知如何理解

楼主(2021-11-11):
情况说明:功率只有10W,同样的滤波电路,在二三十W的多个产品上都过了,就这个没过。传导在1MHz左右超标一点不多,应该比较容易解决,但是想不太清楚怎么理解。

电路:最左边C1是CBB电容,470nF。中间C2是铝电解4.7uF。右边C3是铝电解4.7uF。

测试:C3铝电解从4.7uF改为15uF(ESR也大幅降低),几乎没有效果。
共模电感330uH换2mH、5.1mH。几乎没有效果。
输入端的CBB电容拿掉后噪声增大近10dB。(测试只超1dB左右,加大一点CBB电容,估计就过了,就是想不太明白怎么理解)

问题:从CBB的作用看,应该是差模的问题?如果是差模噪声,为何铝电解 从 4.7uF换成15uF没有效果?(按其它实验,15uF对1MHz左右是能起到作用的)
这款变压器没有任何屏蔽,如果是共模问题,为何增加共模电感量没有效果?

@Siderlee :好的,我正在尝试改善。
估计跟铝电解电容的特性有关,ESR和ESL,如果可以,你找个相当的薄膜换上试试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CBB电容批次问题,LCR量一下对比下传导可以过的CBB电容容量

这个可能性不大,毕竟成批的产品。坛友认为PCB设计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B:
没有外壳地?

已做接地处理,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C(2022-04-13):
请教下王工,怎么解决的啊?

按照四楼坛友的意见处理的,具体的项目有些记不清了,应该主要还是接地方面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