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请问一下CH552在4.7V供电时的VIH数据

楼主(2021-11-12):
有个CH552的应用原来是3.3V供电,想增加到24M主频提高性能,这时候需要使用5V电压。一般的5V TTL电平VIH都是2V,但是查了下CH552在5V供电时的VIH为2.4V。
因为外围有个输出到CH552逻辑芯片为2.5V供电,它的VOH为2.3V,刚好比2.4V低一点。
看手册4.4V以上电压即可使用24M主频,而且3.3V供电时的VIH为1.9V,因此考虑5V上串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将电压降低到4.7V左右,
这时候VIH是否也可以低一点?如果能降低0.1或者0.2V到2.3V以内这个方案就完全可行了。

网友A(点评):
供电电压下降一点,VIH也会随之下降。 我实测了一块CH552G在4.7V供电时,输入>2.0V可识别为高电平(仅供参考),

网友B(2022-10-10):
建议还是加个电平转换方案吧,能稳定一些

网友C:
串个二极管的话,会不会有速率影响啊?

网友D:
你可以串联个电阻试试

网友E:
只要电流不大,其实电压高点也不是问题

网友F:
嗯,你把供电电压降低一点点 也是可以的

网友G:
建议再加个电阻,在通讯部分,就能保护好IO的正常工作

网友H:
供电电压降低,VIH也会降低的

网友I:
为啥增加到24MHZ的主频,就需要提高外部供电要求啊

网友J:
这芯片还没研究过,但是我觉得你可以试试降低一下外部供电电压

网友K:
才差0.1V啊,差一点点应该没事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