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大功率NMOS作为24V蓄电池的高边控制开关

楼主(2021-11-12):
最近在做一个汽车上的项目,NMOS用作静态开关,控制电源侧,有很什么简单的驱动电路吗?查了资料,看着都是控制电机的,而且PWM控制,无法静态控制。想着单独做一个36V电源,但是蓄电池电源不是恒定24V的,有时候会达到28V,有时候会是22V,甚至20V,这样NMOS的Vgs会不稳定,会变化。后来有查到电荷泵的原来,感觉这个是我要的电路,现在是电荷泵电路的驱动能力有多少,可以给多少个NMOS提供驱动电流,板子上会用到30个大功率NMOS?

楼主:
这是我的电荷泵电路图,根据24v的浮动,36V也会浮动。

网友A:
不靠谱。
静态开关的话,直接放一个3.3V/5V/12V转12V的隔离DC/DC小模块给NMOS驱动电路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靠谱。
静态开关的话,直接放一个3.3V/5V/12V转12V的隔离DC/DC小模块给NMOS驱动电路供电。 ...

你的意思是跟蓄电池回路不共地,隔离DC/DC驱动NMOS的G极,这样可以NMOS可以打开吗?

网友B:
静态驱动不需要什么电流,电荷泵可以。

网友C:
稳压出一个12V,CMOS用于自举升压,汽车发电机最高冲击电压12V可以到50V,用光耦开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跟蓄电池回路不共地,隔离DC/DC驱动NMOS的G极,这样可以NMOS可以打开吗? ...

对。核心就是隔离,这样隔离DC/DC输出的负极可以直接接到电池正极。
要求高的地方,成本不能省,光耦隔离、MOS驱动IC都加上,这样不管你MCU那边出什么状况,起码NMOS不是开就是关,不会处于中间态发热烧毁……
真要用电荷泵,也要用独立芯片驱动,而不是用MCU的IO去提供方波

网友D:
用bts6143d,一个搞定。汽车上常用。带短路保护,电流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bts6143d,一个搞定。汽车上常用。带短路保护,电流传感器

这个用过,比这个电流大的高边智能开关也用过,今年这些料太贵了,想用MOS替代他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核心就是隔离,这样隔离DC/DC输出的负极可以直接接到电池正极。
要求高的地方,成本不能省,光耦隔离 ...

谢谢,明白了,您说的方案确实更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用过,比这个电流大的高边智能开关也用过,今年这些料太贵了,想用MOS替代他们。 ...

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
1、开关电容方案。硬件控制或单片机控制
2、boost开关电源。
3、倍压整流,单片机给方波,mos管开。单片机引脚电平不变mos管断开。
不过建议你,如果你是成套产品,给外部没有连接,可以搞。如果你控制下游是别人的,建议你还是老老实实用这些东西。不然产品被下游搞死,你的东西坏了,主机厂还是认为你的东西ppm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
1、开关电容方案。硬件控制或单片机控制
2、boost开关电源。

确实是的,谢谢你的建议,用BTS6143D做短路试验,接的导线短了,经常炸管,怎么回事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是的,谢谢你的建议,用BTS6143D做短路试验,接的导线短了,经常炸管,怎么回事啊? ...

我这里做实验没问题,我买的整盘的,马来西亚产的

网友E:
进口中低压PMOS、NMOS,车规DDR、FLASH有售。

网友F:
有现成的光耦隔离的mos驱动ic

网友F:
比如TLP240A等

网友G:
汽车上用做高边,必须要有保护措施。建议选用专门的高边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