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样

楼主(2021-11-12):
GD32 的ADC 采样 波动比较大   采用ADC+DMA的方式

网友A:
我用的E103,ADC没大波动,分析是不是有噪声,加入滤波器。

网友B:
我的是线性不好,没找到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线性不好,没找到原因

硬件电路需要设计的稳定减少杂波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