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外设初始化相关问题

楼主(2021-11-12):
ADC, AD, dc, ck, BLE, Gen
因为公司的芯片国产化需求,近期开始学习杰发科技AC7811x系类单片机。想问一下各位大佬:在外设初始化的过程中,为什么在初始化外设时钟以后要软件复位一下相关的外设。
例如下面的ADC外设:
void ADC_ModuleEnable(ADC_Type* ADCx)
{
    /********************Enable ADC Clock************************/
   ①CKGEN_Enable(CLK_ADC, 1);
   ②CKGEN_SoftReset(SRST_ADC, 1);
    /************************************************************/
}

想问一下各位,第二个函数有什么作用?
欢迎各位大佬积极留言。。。。。。。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从ST继承过来的,ST在初始化外设前也会调用默认初始化接口函数,目的是确保外设处于上电时的默认配置。

网友B:
跟芯片复位一个原理

网友C:
主要是2个目的,一个是上电后,在初始化外设前确保其所有寄存器的值为默认值,另一个就是,在软件复位或运行过程中需要重新对某个外设进行初始化操作时,确保其外设寄存器值为默认值。最早是在ST的库函数操作中出现,这个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