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航顺的MCU可以使用STlinkV3烧录么?

楼主(2021-11-12):
如题,航顺的MCU可以使用STlinkV3烧录么?大家帮忙看一看,非常感谢!

网友A:
应该不能用吧

网友B:
没试过,不清楚

网友C:
不可以使用

网友D:
还是不要试了,万一烧坏了呢

网友E:
你试一试,加个保护

网友F(2022-12-05):
这个真不知道,没有测试过。航顺的开发板都是自带下载器的。

网友G:
可以使用的stlink烧录程序的。

网友H:
推荐使用jlink烧录程序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可以使用的stlink烧录程序的。

我的st-link v2不行,不识别

网友J:
没试过。怕烧了。

网友K:
推荐使用jlink

网友L(2023-01-05):
没有测试过是否可以。

网友M:
这个arm的芯片都是互相兼容的。

网友M:
网上不是有开发板吗,购买一块试试吧。

网友N:
DAP-LINK可以的。

网友O:
串口下载就行。ISP下载。

网友P:
你看看官网提供的是什么芯片的烧录器呢

网友Q:
航顺的芯片如果兼容st的芯片,那就可以烧录程序。

网友R:
不好使,要么用原厂的要么用j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