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2 内部温度传感器与Vref

楼主(2021-11-12):
内部温度传感器跟内部参考电压2.5V一起用吗?规格书上说将ADC_CTL1寄存器的TSVREN位置1,可以使能温度传感器通道(ADC_IN16)和Vrefint(ADC_INT17),是不是说这个参考电压需要外部提供呢?

网友A:
参考电压一般都是内外部都可以用,如果要外部参考电压的话,还要看你用的这个型号封装有没有把参考电压输入引到IO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