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L136系列芯片和F030系列芯片!

楼主(2021-11-12):
我用的L136系列,没用低功耗功能,可以直接替换为F030系列芯片吗?不论是硬件还是软件!

网友A:
你没用低功耗功能和LCD功能,你可以直接把二进制代码烧到F030里去,完全可以跑。
不过最好还是把库函数和各种启动文件都换成F030的相关文件,重新编译一遍,这样比较保险

网友B:
楼主 为什么要换呀 F030的性价比不是比较好吗 F030的有货呀 Q 32844947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