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离线下载器有拆开过的吗

楼主(2021-11-12):
华大的离线下载器有拆开过的吗,请问下面四个孔的前三个 busy sta1 sta2 都是干嘛用的 能输出什么信息吗

应该是用来测试的标识点。

网友A:
预留的测试点吧

网友B:
busy、 sta1、 sta2 三个信号,应该是引出的状态指示信号,也就是三个IO电平信号,busy指处于工作还是空闲状态,sta1和sta2就不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usy、 sta1、 sta2 三个信号,应该是引出的状态指示信号,也就是三个IO电平信号,busy指处于工作还是空闲 ...

sw2 低电平启动烧录。
成功---->: BUSY:Low, STA1:High, STA2:Low.
烧写中-->: BUSY:High, STA1:Low, STA2:Low.
失败---->: BUSY:Low, STA1:Low, STA2:High.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D:
4楼应该是正确的,这个应该是机台信号

网友E(2023-07-26):
你好   离线下载器   你用的好用么?

我用的无显示屏板,目标芯片   HC32F460KCTA    总是经常 更新固件不成功啊,根据操作流程看 指示灯也正常,就是到了  下载程序到目标芯片时    就亮橙色灯了。

2、而且   供电 电流太小还是咋了    还是需要我提供外部电源,之前用   jlink  就不用,直接插个jlink  就能下载  甚至还点亮了  我 5V系统的  LED屏

网友F:
测试的标识点

网友G:
sw2 低电平启动烧录。
成功---->: BUSY:Low, STA1:High, STA2:Low.
烧写中-->: BUSY:High, STA1:Low, STA2:Low.
失败---->: BUSY:Low, STA1:Low, STA2:High.

网友H:
这个应该是机台信号

网友I:
离线下载器   你用的好用么?

网友J:
我用的无显示屏板,目标芯片   HC32F460KCTA    总是经常 更新固件不成功啊,根据操作流程看 指示灯也正常,就是到了  下载程序到目标芯片时    就亮橙色灯了。

网友K:
供电 电流太小还是咋了

网友L:
提供外部电源,之前用   jlink  就不用,直接插个jlink  就能下载  甚至还点亮了  我 5V系统的  LED屏

网友M:
状态信号输出,一个忙信号,两个状态信号。

网友N:
一个忙信号,两个状态指示信号

网友O:
看丝印字符也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P(2024-05-11):
小华单片机技术1对1解答,1595513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