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AT32F415C8串口1,发送完后就进入接收中断求帮分析

楼主(2021-11-12):
USART1配置普通收发模式,发送完后就进入接收中断 ,发送几个数据就进入几次。USART1 刚开始重映射用了PB6 PB7搞了一天都还是不是,用复用PA10,PA9也是这问题。上代码:

void GpioCo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F
                                                        | RCC_APB2PERIPH_AFIO , ENABLE);        //打开外设时钟
        //TXD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9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XD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1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1Con**(void)
{
        USART_InitType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         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Typ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USART_ClockStructInit(&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Enabl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High;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Enable;
        USART_ClockInit(USART1,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Configure UART param*/
        USART_StructInit(&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TConfig(USART1, USART_INT_RDNE, ENABLE);        //开启接收中断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INT_RDNE);                         //清除USARTx的挂起标志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USART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1_SEND_DATA(u8 * data ,u8 datalen)
{
        u8 t =0;
        if(USART1_TXOK_FLAG == 1)
        {
                for(t=0;t<datalen;t++)
                {
                        USART_SendData(USART1, data[t]);                                                //向串口1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DE)!=SET);        //等待发送结束
                }
                USART1_TXOK_FLAG = 0;
        }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8 u8InChar;
        static u8 sezi_cnt = 0;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NT_RDNE) != RESET )
        {
                u8InCha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SYS_LED_TURN;
                DomeTxCnt[0]++;
                /****************************************************************************************************/
                //PollReceHandle(u8InChar);                                //并机通讯接收处理
                /****************************************************************************************************/
                //USART_INTConfig(USART1, USART_INT_RDNE, DISABLE);
        }
}

楼主:
经仿真发现发送一次数据 RDNE 位会被置1,导致进入接收中断!怎解?

网友A:
1、检查一下是否PA10确实有收到数据?
2、如果没有收到数据,RDNE就置起了,请尝试用官方BSP的代码,看是否还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B:
仿真的时候,中断接收吗?还是发送的时候,中断发送?

楼主(点评):
仿真的时候,发送的同时开启了接收RDNE状态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一下是否PA10确实有收到数据?
2、如果没有收到数据,RDNE就置起了,请尝试用官方BSP的代码,看是否 ...

确定了PA10没有接收信号的,根据官方的例程代码,没有开启那个UART1时钟后,收发正常了,但是偶尔会掉数据。

楼主:
根据官方例程,写了初始化,发现不用USART时钟的,收发也能正常,但是发送偶尔会掉数据,由于时间有限没有再去深究改用了串口2先用着先
void Usart1Con**(void)
{
        USART_InitType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         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Typ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Configure UART param*/
        USART_StructInit(&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INT_RDNE);                         //清除USARTx的挂起标志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USART

        USART_INTConfig(USART1, USART_INT_RDNE, ENABLE);        //开启接收中断
}

发送到电脑串口助手的数据
【2021-49-22 08:49:06 878】03 03 00 20 00 01 84 22
【2021-49-22 08:49:07 778】04 03 00 20 00 01 85 95
【2021-49-22 08:49:08 678】01 03 00 20 00 01 85 C0
【2021-49-22 08:49:09 578】02 03 00 20 00 01 85 F3
【2021-49-22 08:49:10 478】03 03 00 20 00 01 84 22
【2021-49-22 08:49:11 378】06 03 00 20 00 01 85 95
【2021-49-22 08:49:12 278】01 03 00 20 00 01 85 C0
【2021-49-22 08:49:13 178】02 03 00 20 00 01 85 FE
【2021-49-22 08:49:14 072】03 20
【2021-49-22 08:49:14 128】20 00 01 84 22
【2021-49-22 08:49:14 975】04 03 00 20 00 01
【2021-49-22 08:49:15 009】58 F9
【2021-49-22 08:49:15 878】01 03 00 20 00 01 85 C0
【2021-49-22 08:49:16 778】02 03 00 20 00 01 85 F3
【2021-49-22 08:49:17 678】03 03 00 20 00 01 84 23
【2021-49-22 08:49:18 578】04 03 00 20 00 01 85 95
【2021-49-22 08:49:19 477】01 03 00 20 00 01 85 C0
【2021-49-22 08:49:20 377】02 03 00 20 00 01 D8
【2021-49-22 08:49:21 272】03 20
【2021-49-22 08:49:21 309】20 00 01 84 22
【2021-49-22 08:49:22 177】04 03 00 20 00 01 85 95
【2021-49-22 08:49:23 075】01 03 00 20 00 01
【2021-49-22 08:49:23 109】18
【2021-49-22 08:49:23 977】03 03 00 20 00 01 85 F3
【2021-49-22 08:49:24 877】03 03 00 20 00 01 84 22
【2021-49-22 08:49:25 776】04 03 00 20 00 01
【2021-49-22 08:49:25 811】58 F9
【2021-49-22 08:49:26 671】40 2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官方例程,写了初始化,发现不用USART时钟的,收发也能正常,但是发送偶尔会掉数据,由于时间有限没有 ...

不开时钟是肯定不能用的,你最好调试看看RCC寄存器里面 USART时钟是不是在你没发现的地方被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开时钟是肯定不能用的,你最好调试看看RCC寄存器里面 USART时钟是不是在你没发现的地方被打开了 ...

我说的USART时钟是这个
USART_ClockStructInit(&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Enabl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High;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Enable;
        USART_ClockInit(USART1,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