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Bootloader 异常复位案例

楼主(2021-11-12):
前言
客户反馈通过 PC软件 flashloader 不能够跟 STM32 MCU自带 bootloader 连接。并且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后异常复位。

楼主:
系统分析
检测原理图 :  延续之前的项目,进行的一些软硬件简单修改。
 上电、放电的时序也是正常。
 Boot0 拉高,boot1 拉低,
 测量工作时的电压正常(2.5v)。
检测所有相关的硬件软件都是没有问题,他们的 boot 脚,以及之前的 PDR_ON 是通过外围的 FPGA 单元控制,我们
一开始怀疑这些上电时序,以及 PDR 逻辑出错。尝试让他们全部断开逻辑,测试整个上电,掉电过程都是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测量波形:

检测他们的串口工具
 能正常在 PC上发现他们的串口工具,数据的发送正常。
 但是串口的到 PCB板上没有任何的输出,所以并不能跟板子通讯。

楼主:
使用一个新的串口工具,当产品连接到 PC 后,重新上电,能够正常升级软件,到这里似乎问题得到解决,但是当他们
恢复到之前的系统,通过控制 reset 和 BOOT引脚进入的时候,仍然时灵时不灵,当不能进入 BOOT 的时候,他们测量我们
的复位管脚电压时发现在复位脚上以一个 3.6MHz 的频率不停的复位 MCU.

楼主:
功能测试:
PC 232 STM32 PC

客户又发现如果给 MCU 上电,PC 快速打开 flashloader,并且连接串口,工作正常。但是,如果慢速这样操作,就连
不上了,真是神奇的事情再次发生,他们再次确认发现,在复位脚上,在上电一段时间后,会有不停的有一个复位信号产
生,百思不得解。

楼主:
确认手册:
我们打开 AN2606,发现在 bootloader 的流程图中有一个系统 reset 的过程,难道是这里产生的吗?
我们让客户断开所有的外设再次确认问题,他们发现在断开外围的时候,这个连续的复位信号不再产生。从这个流程来看,
只有在用到 DFU或者 CA N升级的会在检测不到 HSE的时候会系统 reset,但据他们说,他们并不使用这两个功能,那就奇
怪了,然后就让他们试做去恢复外设功能,最后发现在恢复到一个 SPI 的时候,重现这个问题。

楼主:
系统确认:
我再次跟他们沟通他们的系统框图如下:

楼主:
他们进一步调查发现,当 FPGA,在上电初始化后,会不停的发送一些命令给到 MCU,数据线正好跟 CA N 的 RX引脚共用,
所以只有第一次上电后,也就是在 FPGA 给 MCU 发送数据之前,FLASHLOADER 能够正常连接 MCU,过了这段时间就不
能连接了。从这些实验和最后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我们在芯片上电,且在 FPGA 给 MCU 发送数据之前,连接串口,这
个时候 MCU就能顺利地通过 UA RT 启用 bootloader,而不受 FPGA 发送的数据影响,而过了这段时间之后,FPGA 会不停
的发送数据给 MCU,而 MCU 错误的检测到 CAN FRAME(跟 ST欧洲的应用部门确认,我们的 CA N 检测只是简单的确认一
个下降沿,一个上升沿,再检测到一个下降沿),而进入 CA N bootloader 但是又不能正确检测到 HSE或者不能在 3ms 内检
测到正常的 CAN FRAME ,从而导致 MCU复位。在屏蔽掉 SPI 的时候,一切正常。

楼主:
结论 :
人们常说“事出反常必有妖”,如果不是芯片本身被损坏,我们始终坚信通过对硬件、系统、软件、以及手册的全面查
找,一定能找出问题。

网友A:
不能识别芯片吗

网友B:
是硬件连接有问题吗

网友C:
感觉弱电就是很折磨人

网友D:
一般如何判定是复位了呢

网友E:
在非仿真状态下怎么合理的测试呢

网友F:
非常具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