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微芯的PFC功率因数校正程序问题?PFC_SampleCorrection

楼主(2021-11-12):
微芯的PFC功率因数校正程序电流环中用到PFC_SampleCorrection(idealDuty,actualDuty,measuredCurrent)这函数,请问这函数的作用是什么,原理又是什么?

网友A(2025-09-26):
PFC_SampleCorrection 程序用于微芯 PFC 方案,常见问题:需校准电流 / 电压采样偏移,确保过零检测准确;环路补偿补偿参数需匹配功率级,避免震荡;注意死区时间设置防上下管直通;调试时监测 THD 与 PF 值,优化 PI 调节器参数以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