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何测量物体内的温度?

楼主(2021-11-12):
各位,请教一下,有没有技术进行非接触式测量某物体内部的温度?比如人体身体内脏器(比如心脏,肝脏)的温度

tyw
红外热象仪

网友A:
红外热象仪

网友B:
直接:在被测物中埋电池供电的温度探头,再通过某中无线方式把温度传出来
间接:测外部某处的温度,知道从这个某处到测试物的热阻,计算

网友C:
红外热释成像都没法理想满足

楼主:
是呢,目前没有看到可行的技术,如能突破,在医学上大有可为

网友D:
这个好像不好找

网友E:
热成像仪精度有多少?0.1℃还是0.01℃

网友F:
世界性的科技难题!都是测量表面温度,内部温度的精确测量,不得了!

网友G:
https://www.21ic.com/news/med/201212/154729.htm

技术这么厉害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热成像仪精度有多少?0.1℃还是0.01℃

很遗憾,目前的红外热成像,适用于简单的定性,不适合定量 --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地铁里面的热成像,基本都安排有一台校准用的 +/-0.1°C的黑体炉,因为它测量的数据会因为很多因素漂移。一般用的热温枪、没有黑体炉基准什么的,只有一点安慰作用!

网友I:
你这个要求有点高了,目前的测温技术能做到物体表面的测温精度,但是要做到内部也要精确测温就难了。

网友J:
核磁共方向想想办法

楼主:
这是那片论文,谢谢大家的讨论

请问这个找到方法了,吗

楼主:
还没有找到可行的技术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没有找到可行的技术

首先要有核磁共振技术,根据核磁共振特性的温度梯度 反推温度 ,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很遗憾,目前的红外热成像,适用于简单的定性,不适合定量 --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地铁里面的热成像,基 ...

@wh6ic 请问热温枪的不稳定因素有哪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要求有点高了,目前的测温技术能做到物体表面的测温精度,但是要做到内部也要精确测温就难了。 ...

楼主要测测的是对象内部有热源、并且是可动软体,从表面温度计算内部温度可以证明无解的

网友K:
想要直接测内部温度是不可行的,除非是特定环境中的特定对象,那样可以根据外表温度计算得出。非特定环境中的特定对象,无解,至少靠电子技术在理论上就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