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串联稳压电路分析

楼主(2021-11-13):
该电路与普通的串联稳压电路有什么区别,该怎么分析?稳压二极管为10V。

网友A:
Q3P2 集极输出,输出阻抗高,
对 LDO 而言,BJT 的饱和压降太大了,不合用,何况,前头还有个 Q3P1,那就更成不了 LDO ,
那个稳压管接于 Q3P2 的集极,那就不是以电压基准的方式运作的,而是以 10kΩ 电阻截取稳压管电流,交由 Q3P3 检测。

网友B:
电路改一改,还行。负载从10R到10K输出电压都是Vz=10.3V。(仿真结果)

网友A:
这电路其实没啥出彩之处,
就是以地为「基准」,以稳压管替代取样反馈臂的高端电阻,
这种做法,可使 交流反馈系数 为 1 ,把低端电阻改为 恒流元,也是这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先假设Q3的Vbe3=0.7V,亦可先知道Ic3

如果先假设Q3的Vbe3=0.7V,则大致推导出Q2的Ic2约等于1.1mA,如果放大倍数β=100,则Ib2=11uA。同时因为Q2的PN结所以Veb2=0.7V,则100k电阻上流过的7uA电流。依次类推得到Q3的Ic3=1192.8uA。然后根据放大倍数β=100,可以求出Q3的Ib3=11.928uA,再反推就可以得到Vout=10.082V。是这样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其实没啥出彩之处,
就是以地为「基准」,以稳压管替代取样反馈臂的高端电阻,
这种做法,可使 交 ...

能讲一下这个跟普通的串联稳压电路有什么呢区别吗?是不是这种电路的损耗比普通的串联稳压低?

只要是线性稳压电源:(1)只能降压;(2)损耗功率总是等于(Vin-Vout)* Iload,即:压差乘负载电流。无论啥线性电源都是如此。LDO损耗小是有前提的:(Vin-Vout)压差必须小。如果输入120V,输出10V,负载电流1mA,稳压电源发热功率(120 - 10)* 1mA = 110 mW,如果电流是100mA,发热功率就是11W!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把基极电流也列入考虑就更准确。

嗯!大致理解了一些,在多试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讲一下这个跟普通的串联稳压电路有什么呢区别吗?是不是这种电路的损耗比普通的串联稳压低?
...

这电路,如果把 取样反馈链的 低端电阻摘掉,则 稳压管电流就是 反馈管的 Ib ,
这电路控制的,表面上是 Vo ,实际上是 反馈管的 Ib ,而 Vo 就是稳压管标称电压加上反馈管的 Vbe 。

网友D:
假设UBE=0.7V,是刚刚好放大状态和饱和状态的临界点吗,

网友E:
这就是线性稳压,线性稳压芯片的好坏无非是工作条件、精确度、纹波啥的,损耗都是一样的。分析这种电路不需要定量计算,这就是个负反馈电路,至于输出电压到底是多大计算起来就很麻烦了,所以这个电路没有任何使用价值。

网友F:
这管的元件序号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