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 QSPI 运行程序请教

楼主(2021-11-13):
我打算程序在QSPI 里运行,但是要实现在KEIL中调试,我首先将STM32H750 W25Q64对应的FLM 文件放到系统目录下,然后做好配置,然后调试程序,但是程序起始运行地址不在0X90000000对应的地址上,反而在0X8000000 对应的地址上,哪位大侠知道怎么回事情么
另外,即使程序开始从0X90000000位置运行,但是到  MX_UART8_Init(); 的时候也飞了,而且是在    __HAL_RCC_UART8_CLK_ENABLE(); 这条语句上飞的,请问哪位大侠知道是怎么回事么,我在程序入口已经配置了中断向量表

网友A:
没见过QSPI直接跑程序的,只见过QSPI程序加载到RAM运行,和QSPI做RAM扩展。是不是我见识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