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07板对板串口发送数据台慢

楼主(2021-11-13):
STM32F207板对板串口发送数据台慢

楼主:
用STM32F207对另一个目标板发送200K的文件要花5分钟左右,实测每发一次2000多字节的数据包要花2秒多,用电脑串口发送这个文件只要几十秒

楼主:
波特率都是115200,请教一下问题可能会出现在哪里?有什么方法改善发送速度?

网友A:
要花2秒多,用电脑串口发送只要几十秒?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2837472-1-1.html
试试这个串口助手

楼主:
描述有点不准确,重新编辑了

网友C:
时间不是浪费在发送了,是浪费在读取了。

网友D:
应该是这样,而电脑内存大,文件可以直接调用到内存,这样相当于从内存直接发送。

网友E:
而单片机内存小,你读一部分,发送一部分,所以时间浪费在了从Flash读取文件上了

网友F:
理论上波特率固定的情况下,发送一个文件的时间也是确定的。

网友G:
但是你pc和板子有区别,那就看你发送和接收的处理流程在哪里影响了速度

网友H:
多慢,1G要传多久?

网友I:
发送数据太慢?你是怎么定义的,你的通信波特率是多少啊?还有是一直传输数据吗?

网友J:
你的波特率是多少

网友K:
波特率设置成最高就好了

网友L:
数据有多大啊?

网友M:
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N:
调试一下波特率试试

网友O:
一般时间都是固定的吧

网友P:
换个串口助手试试

网友Q:
你的通讯距离是多少,如果很近,可以把波特率设置高一些

网友R:
你这个要发送的数据是多大啊

网友S:
不应该啊,你这个波特率选择是多少

网友T:
你波特率设置到一点

网友U:
你是用什么方式测得

网友V:
你将波特率设置大一点,或者选用其他方式

网友W:
串口通信速率太低了,最好选择网口或者其他通信方式

网友X:
你的波特率选择太低了吧

网友Y:
换一种通讯方式吧,串口可能满足不了你的要求

网友Z:
把波特率设置大一点,但是要注意通讯距离不然要丢包

网友AA:
板对版还有其他通讯方式,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AB:
把串口波特率调大就好了

网友AC:
换一个通讯方式吧,串口通讯速度本来就不快

网友AD:
这个速度确实比较慢

网友AE:
楼主的波特率是多少啊

网友AF:
有其他进程吗

网友AG:
跟距离应该没有关系的

网友AH:
这样算的话  传输速率是多少

网友AI:
会出现乱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