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按键中断问题

楼主(2021-11-13):
使用STM8L052,同时PB1.PC1使用按键中断,上下沿中断,发现只要有一个管脚保持输入低电平,另外一个管脚就进入不了中断,如何处理?

网友A:
PB1.PC1 不能同时使用

楼主:
用了很多按键中断,PB4,和PC4也同样这个问题,是不是PB口和PC,PA口同时使用中断?

网友B:
这两个冲突?

网友C:
不要同时使用

网友D:
分出先后来进行

网友E:
按理说不应该啊

网友F:
两个引脚为什么不能同时用啊

网友G:
哪些相关引脚不能同时使用呢

网友H:
这个怎么判定呢

网友I:
上下沿都中断?那不是按一次键要产生2次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