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晶振不起振

楼主(2021-11-13):
PIC16F1507,外接村田的16MHZ 外部无源晶振,按照厂家规格书接8PF耦合电容,晶振不起振。

网友A:
换不同品牌晶振

楼主:
换电容,换晶振换不同品牌晶振都不行

网友B:
切换内部晶振

楼主:
切换内部晶振可以工作,用有源晶振可以工作

网友C:
我记得这个系列不能接无源晶体

网友D:
PIC16F1507不支持外部无源晶体的,看数据手册里CONFIG1的FOSC配置

网友E:
如果一定要求时钟精确的话,改用其他管脚兼容的型号吧。

楼主:
谢谢,确实不能用这个无源晶振,换1509 搞定了。

网友F:
这个不支持无源。

网友G:
16F877支持。

楼主:
呵呵,犯了低级错误……

网友H:
配置FOSC用高增益

网友I:
晶振规格书上的是负载电容,而电路上外部接的是匹配电容,杂散电容加上匹配电容的值才是负载电容。

网友J:
有的单片机支持,有的不支持

网友K:
单位机内部没有 振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