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模拟i2c读取bq40z50问题

楼主(2021-11-13):
现在用stm32的F103芯片用GPIO模拟i2c读取bq40z50电源管理芯片的数据,
unsigned char i2cRead(void)
{
        unsigned char count=8,Data=0;
        DAT_IN;//set SDA as input
        //NOP(4);
        while(count--)
        {
                SET_CLK;delay();
                Data=Data<<1;//Data shift left 1 bit
                if(READ_DAT)//==1)//问题:READ_DAT永远不为1
                Data=Data|0x01;//read data and save in Data
                CLR_CLK;delay();
        }
        DAT_OUT;//set SDA as input
        delay();
        return(Data);
}
问题:READ_DAT永远不为1,导致读不到正确的数据,用示波器量也量不到波形,能给个建议我应该怎么做?

网友A:
如果有I2C硬件直接用硬件接口更换。

网友B:
首先要保证前面的发送地址等操作正确才有意义

网友C:
前面的地址对吗,我也正在在搞这个,读取也不正常,你的应答都正常吗

网友D:
请问搞定了吗,刚开始搞,想请教一下

网友E:
给的信息不全啊

网友F:
电流测到的老是不对,能指导下电流矫正怎么做吗

网友G:
可能还是时序不太对

网友H:
模拟的一般时序掌握好就行了

网友I:
为什么是电流不对呢

网友J:
模拟的比较好用点

网友K:
估计是时序不对了

网友L: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吧

网友M:
能正常定义地址吗

网友N:
是使用的外部晶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