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与步进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21-11-13):
请问,STM32可以同时驱动3个电机?A电机做变速运动,BC电机做匀速运动,TIM分别同时产生脉冲信号好像不行。求大神.........,还要要做行程距离运动......电机行程不相同...

网友A:
我使用了6个定时器,每个定时器驱动2个驱动器来驱动步进电机。但是局限的是每个电机的运行曲线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个定时器同一时刻只能驱动一个电机。

网友B:
定时器本身就是单片机的外设,可以同步运行,那我的电机可以实现6电机同步运行。 最后一个是其他驱动方式。

网友C:
充外设I/O口来说,够用。

网友A:
十几个电机都能驱动

网友D:
是同时同步控制吗?

网友A:
差个比较好的架构

网友E:
用一个定时器,用不同的计数器变量去控制输出PWM的脉冲个数和速度

网友F:
用一个定时器可以控制4路电机,用比较法输出不同频率的脉冲分别控制4路电机,2个定时器8路,3个12路

网友G:
我觉得是可以的

网友A:
当然可以了

网友H:
这个控制起来 好麻烦啊

网友I:
代码写起来容易凌乱

网友J:
得看是哪个系列的吧

网友K:
我觉得没有问题

网友L:
代码的时序要处理好

网友M:
不知道对时间要求严格不严格

网友N:
看看需要不需要跑系统吧

网友O:
估计代码比较复杂

网友P:
驱动是没有问题  主要看还有没有其他 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