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USB转串口通信不正常

楼主(2021-11-13):
采用的是PIC8位单片机16f887,做一个串口通信实验,用串口线和台式机的串口通信一切正常。同样的代码想通过笔记本电脑测试,由于笔记本上没有串口,采用实验板上的USB转串口(芯片是ch340G)方法通信,通过电脑给单片机发数据,单片机将数据回送回来,采用串口调试助手观察结果,发现单片机发回来的数据是乱码

网友A:
ch340芯片有问题

楼主:
换了几个板子还是这样

网友B:
先看一下波特率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C:
再就是串口助手显示的时候是否勾选了hex显示选项

网友D:
看看波特率和接收数据显示模式

楼主:
上示波器

网友E:
你发一个0xAA, 或者0x55, 出来的应该就是一个方波样子的, 再用示波器看一下., 看看是设置的波特率不对, 还是波形圆角之类的问题.

网友F:
驱动或者接线

网友G:
首先确认两方波特率参数等设置一致,其次测量一下单片机发送波特率对比实际波特率是不是误差较大,一般收发乱码现象多为波特率不匹配出现的。

网友H:
首先通过示波器确认下芯片的串口波特率精度,看是否芯片的波特率来源是晶振还是内部RC

网友I:
首先,你将USB转串口的收发短接,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排除USB转串口是否OK。其次,你将板子收发短接,判断收发是否正确。最后,链接板子整体调试一下。

网友J:
1.看一下串口调试助手设置的波特率是否跟程序中的一致;
2.查看串口调试助手的显示格式是不是16进制(HEX)。

网友:
不乱码才怪呢1.电脑上的串口是232接口,你的板子肯定是有232芯片与MCU串口连接,你要用ch340的TXD,RXD要直接接到单片机上,同时,把与232相连线断开,不然别说乱码,不给你烧坏就不错了

网友K:
同意楼上的解释,楼主赶紧断电,检查线路

网友L:
调整波特率。

网友M:
实验板上的USB转串口(芯片是ch340G)--- 先证明这个转换器是好的

网友N:
没错,先短接收发线,看看工具是不是好的

网友N:
并且,340貌似是TTL电平的,
如果你接RS232,电平都不必配

网友O:
PC机自带的串口是RS-232电平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