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函数调用

楼主(2021-11-13):
主函数中调用函数main.c

#include "file1.c"

main()

{

A();

}

file1.c

B( )

{ }

A( )

{

B( );

}A(),A()位于file1.c里面,A()里面调用本文件中的B(),,报错,为什么??

网友A:
可以建一个file.h文件,在这里写上函数A和B的声明,在调用文件main.c里改为#include "file.h",这样应该可以了

网友B:
C语言需要再好好学习一下呀

网友C:
应该不用include "file1.c",直接用extern void A(void);申明是外部函数就行吧。

网友D:
申明一下外部函数应该也能解决这问题

网友E:
是不是没有含有头文件的?

网友F:
#include "file1.c"等同于复制粘贴到main。c,如果仅仅是上面情况是没有问题的,你可能有其它定义或头文件重复包含了。

网友G:
被调用的要定义在前面。

网友H:
如果不想这样,可以提前对两个函数先声明,然后再定义,就不用区分顺序了。

网友G:
否则必须的被调用的函数是在前面的。

网友I:
不然编译器检查不到。

网友G:
这个是C语言基本概念,楼主刚学C吧,加油。

网友J:
需要定义一个头文件

网友H:
建立一个头文件 吧声明放到头文件里边

网友K:
引用声明这个函数的头文件就行了

网友L:
因为你没有引用头文件啊

网友M:
其实这个问题挺简单的

网友N:
看报错内容就知道了啊

网友O:
涉及到头文件的问题啊

网友P:
建立一个头文件进行调用

网友Q:
没有调用头文件

网友R:
路径不对没有涵盖进来

网友S:
函数的作用域不一样啊 没办法调用的

网友T:
建立头文件把函数包含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