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TIM 输出PWM波形

楼主(2021-11-13):
想问下,我用stm32f103c8t6 TIM3输出pwm波形,前8周期出1/4占空比的波形,后8个周期出3/4个占空比的波形,这样循环输出,代码咋写啊,我写了没输出

网友A:
通过OC模式更新PWM输出好了;
每输出一个PWM值进入一次中断,更新占空比

网友B:
或者使用TIMER的DMA传输修改CCR,可以把重复计数器也用起来。

网友B:
不要一口吃成胖子,先输出固定占空比的PWM,再试图切换占空比。

楼主:
两个占空比都能输出了,现在就是要从一个脚上输出两个占空比不同的,我输出的时候,发现是乱的,

网友C:
不熟悉STM32的PWM,其它MCU,PWM都是可以在PWM周期结束时,自动装载最新的值,也可以产生中断。

网友D:
基于你的情况,你可以开启比较中断,每到第8个周期的比较中断里修改占空比,这时请开启比较寄存器的预装载功能。

网友E:
请问oc模式是什么模式

网友F:
没用过这种模式啊

网友G:
我尝试过 不过没有成功

网友H:
更新之后会立即生效吗

网友I:
中途进行修改

网友J:
更新之后什么时候生效呢

网友K:
没有这样切换过

网友L:
不知道会不会断档呢

网友M:
oc模式的特点是神马

网友N:
可以使用两个定时器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