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24FV16KM202串口烧写程序

楼主(2021-11-13):
哪位大侠有做过通过串口烧写程序的?不需要PGED/PGEC烧写程序?

楼主:
或是首次要用PGED/PGEC烧写程序,再后面烧写就可以通过串口232烧写?

楼主:
能否发个例程或在哪个datasheet里有描述?

网友A:
Microchip官网搜索"bootloader“,有很多针对各个系列的bootloader的应用笔记和程序,AN1157、AN1310等。

网友B:
用过其他型号串口boot。具体操作就是需要做个串口bootloader,可以参考往年masters

网友C:
能发出来瞧瞧吗,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D:
搜下官网EZB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