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选一款PIC单片机

楼主(2021-11-13):
1、至少需要15个IO口,其中带外部中断的3个,ADC 2路, DAC 1路,有捕获管脚最好了,
2、贴片封装,不限
2、价格便宜,价格便宜,价格便宜,最好5元以下

网友A(点评):
可以看一下PIC16F18344 PIC16F18346

网友B:
pic价格..性能还是可以的。

网友C:
推荐pic16系列,20脚的

网友D:
PIC16F1507

网友E:
这种功能的有很多型号的

网友D:
推荐使用在线选型工具https://www.microchip.com/maps/。先按对硬件资源的需求筛选

网友D:
然后可以到直销网站上查询价格https://www.microchipdirect.com/

网友B:
带ADC的很多,但是小pin脚带DAC的不是很多,可以看看20pin的PIC16F183XX(PIC16F18346)

网友F:
或者28pin的PIC16F17XX(PIC16F1783)系列

网友G:
之前有送过ATtiny817的板子,我看那个芯片好像可以

网友H:
楼主选好了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之前有送过ATtiny817的板子,我看那个芯片好像可以

AVR这一系列的也应该可以

网友J:
又是楼主预料之中的结果啊

网友K:
PIC16F17xx系列的有DAC,不过价格估计很感人。

网友L:
推荐PIC16F系统的,性价比高。

网友M(点评):
PIC16F73可以用MPLAB的MC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