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问PIC16F84A为何没有PGC,PGD,ICSP等烧录引脚?

楼主(2021-11-13):
如何写入程序?

楼主:
PICkit3写入程序的话,应该接那两个引脚啊?为什么?

网友A:
RB6  RB7 编程口

网友B:
写的这么隐蔽,还真没看出来

网友C:
共同提高共同进步!

网友D:
这么写确实挺隐蔽的,一般引脚功能上都会写上的

网友E:
涨知识了,谢谢

网友F:
RB6和RB7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