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LCD电压不匹配

楼主(2021-11-13):
驱动LCD电压不匹配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网友A:
让其全灭,出现过背影阴影

网友B:
是黑白的吗?

网友C:
黑白的,就需要调节玻璃电压了

网友D:
哦,查下LCD的驱动电压,然后相应的调节玻璃电压

网友E:
串接一个电位器,调节对比度。

网友F:
可以调节电阻,鬼影改大电阻,不亮改小电阻。

网友G:
一般会出现黑的不黑,白的不白的结果。

楼主:
哦,这么回事啊

网友H:
出现鬼影,黑不黑,白不白

网友I:
是指的 5V的单片机 用3.3V的LCD吗? 上次我们 也是这样 在中间加了一个1K电阻 结果 工作了一周,LCD坏了。。。吓

网友J:
加电阻没有用的,因为LCD没有电流流过SEG/COM

楼主:
嗯,了解了,结贴了

网友K:
至此,也没看懂是咋回事

网友L:
至此没有看懂是怎么回事?

网友M:
通过对比度进行调节,就可以了。

网友N(2022-10-08):
微亮或者烧坏LCD呗

网友O:
我觉得应该会让LCD状态不正常吧

网友P:
看你不匹配差多少呗

网友Q:
黑白屏的话就要调节电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