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例程能debug,但download出错

楼主(2021-11-13):
STM8S103F3P6+IAR+STLINK V2 ,换了两块机板,都下载失败,显示" Dowerload supressed." , "Flash verification failed. ","Failed to load debugee:..." 这是什么原因?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
STM8S103F3P6,IAR ,是还有什么设置不对?

楼主:
所有参数重新设置一遍,下载正常了,怀疑误删头文件

网友A:
估计你debug在RAM里,结果你下载Flash,可能哪儿没设置好。

网友B:
看看是否设置成软件仿真simulator了

网友C:
估计是误删头文件的链接,造成下载校验出错

网友D:
供电电压是多少

网友E:
debug是不是也是simulink啊

网友F:
仿真器驱动好了?

网友G:
型号没有选对吗?

网友H:
换一片试试  可能单片 有问题

网友I:
能识别到芯片吗

网友J:
能仿真,不能下载?
这也会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