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ch579m焊好后 找不到USB设备了

楼主(2021-11-13):
(无正文)

网友A:
检查焊接是否良好,元件是否损坏,各电源是否正常,芯片是否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焊接是否良好,元件是否损坏,各电源是否正常,芯片是否工作

初次烧录是正常的,ADC例程是成功烧录的 然后就识别不到USB了  大佬求助

楼主:
已解决, reset的电容去掉后就可以了.... 太坑了

网友B(点评):
速度挺快的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B: 大佬知道怎么处理吗? 还是PB23(RESET) 引脚的0.1uf 电容无关紧要?去掉也没事?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C: 我不知道啊,你不是解决了么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B: 是解决了 我用的是自己打的开发板 不是官方的开发板 官方的开发板 reset的电容好好的 ....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C: 那厉害了,能改原厂电路了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网上查了很多 看到有官方回复说把电容去掉试试.... 然后我就试了download可以 reset看着也正常 试的是简单的PWM亮灯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C: 国外的片子的话,一般会有应用笔记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B: 沁恒 国产的 官方那边问了一下 说是电容吧reset拉低了 可能电容有问题 去掉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