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2F1501可以用MPLAB PM3编程吗

楼主(2021-11-13):
PIC12F1501可以用MPLAB PM3编程吗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可以啊,你可以直接在官网的PIC12F1501的页面, 下面有个开发工具的页面

网友C:
注意使用PM3如果只是烧录芯片的话, 需要一个烧录座socket.

网友D:
这个是支持的

网友E:
可以,你可以在PIC官网下载MPLAB X IDE,里边有一个专门编程的软件MPLAB IPE。在这个软件选择器件型号,然后把MPLAB PM3连接上,下边就会提示对应的型号可不可以编程了!

网友F:
我有1501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