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超出内存还能存储

楼主(2021-11-13):
我目前使用RCT6(256K)的单片机,为什么内存地址按照512K来设置还能存数据。有谁知道这其中的原理吗?

网友A:
单片机的分类并不是严格按照手册上的数据生产的

网友B:
也许全部都是按最大内存

楼主:
最大功能生产的,然后根据测试定型

网友C:
比如一个RCT6(256k),实际可能是512k的,但是测试300k处有一个坏的单元,然后就被降级为RCT6的256k了

网友D:
但也可能都是好的但是降级使用了,所以实际应用中你不可能每个测试一下每个存储单元和每个外设是否正确然后升级使用,所以还是严格按照手册使用

网友E:
你别操作那些越界的地址就行了

网友F:
有些厂家为了方便,同一大型号的产品,只是封装不同,内部其实是完全一样的,但故意搞出多种型号(说内部资源不一样),卖不同的价格,这样更有利于市场销售,

网友G:
所以有些资源是比说明书的多些,大些

楼主:
不建议访问额外的空间,特别是长期有单的产品

网友H:
如果厂家更换了处理方式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但他的说明书又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I:
比较明显的例子是STC的MCU,好像很多都是这样的

网友J:
按照说明书的操作来做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K:
超出内存空间, 写也不会报错。

楼主:
只是无效罢了

网友L:
难道后面的也可以存吗,是不是只能存前面的地址

网友M:
有些是可以存的。

网友N:
但这种情况不具有普遍性,不同的批次情况可能就不一样。

网友G:
那就是内存设计时候有冗余了?

网友O:
有可能吧。但从没有见过有厂家提供这方面的信息。

网友P:
大内存故障. 上面有人说了

网友J:
ram是连续的, 后面的功能被其他功能占用. 你写进去就崩了其他功能

网友N:
有熔丝,mask高位, 你写超出实际写的是低位

网友Q:
总线报错被忽略.写飞了.读不出来.

网友F:
很有可能不止512k。

网友Q:
H750VB,FLASH标称128K,实测可以存2M。调试程序的时候,用一用,还是很爽的

网友R:
当然,量产的时候,还是要慎用,你不知道以后买的芯片里面会有多少FLASH。

网友S:
所以,还是按照手册来用,这样最保险。

网友T:
其实不止内存。
很早之前刚开始用STM32的时候,有一次搞错了芯片,F103焊成F101了。

网友M:
最经典的型号STM32F103RBT6,有4个定时器,72M主频。

网友F:
减配的型号是STM32F101,主频是36M,有3个定时器,没有TIM1。

网友U:
结果,所有的程序,按照103写的程序,都是好用的,可以在101上面正常运行,包括访问TIM1的程序。

楼主:
这样子操作,如果量产了,不会存在风险吗????

网友L:
量产使用外挂的串行flash。STM32H750支持外挂QSPIflash存储器,而且可以地址映像。

网友A:
但是调试程序,外挂存储器极其不便。

网友I: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Q:
不太可能吧

网友J:
超出了我的理解

网友V:
赚到了,恭喜

网友W:
这个256K是厂家测试好的,没有问题的,后面256K厂家没有做测试,也不开放个建议用户使用,不过自己也可以用,就是后面没测试过的不稳定而已

网友X:
原理就是后面的没开放使用,不过你通过选择大容量型号,是可以用的

网友Y:
厂家做芯片会分那么细致么

网友Z:
举个例子STM103C8和CB一个是64k一个是128k,C8和CB的晶圆一样的,
只是制造的时候发现CB的部分晶圆有问题,只能用XX容量,却达不到128k,就被筛选出来了

网友AA:
第一次了解这个现象  是真的吗

网友AB:
大概会超出多少啊

网友AC:
真的很神奇呀